改好的显示器

楼主(2009-11-10):
所用材料 ;废弃的笔记本屏一块+AB壳,乐华2025驱动板一块,按键板一块,12V高压一根,VGA接头一个,VGA线一根!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attachment/200911/10/194679_

网友:
后边在做个支架就更方便了。

网友:
这种支架有卖的,我看到有MAC那种支架卖,还是球头结构的

网友:
你de框找个 有机玻璃架上 就漂亮多了

网友:
太牛了,你后面的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没有遮起来,那用起来能方便吗!!!!!!!1111

网友: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等做好了发个图给大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