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180 不开机

楼主(2009-11-10):
我接到一台acer ms2180的
笔记本
待机电流0.01A,测量有5V和3.3V开不了机,有没有高手知道一下应该怎么检修。
开不了机

网友:
有待机就查查EC跟南桥。

网友:
感谢上面两位的帮忙,着机器已经修好,原来就是屏下面的那个待机开关坏了,他导通我把它给拆了就好了

网友:
居然是这个原因啊,我还以为是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