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报1802错误,刷了JMP1802也不行

楼主(2009-11-10):
如题,在论坛下载了一个jmp1802在DOS下写了,还是报错,原本是可以用的客户说,就是
笔记本
不小心摔到地上就报1802了,插下无线网卡可以进入系统!!那位师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笔记本

网友:
主板菜鸭
有可能程序不对。如果排除了程序问题。就把那个插槽给加焊下。把无线网卡的金手指给擦干净再试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
按南桥试试,可能摔虚焊了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4#不要捣蛋

网友:
楼主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不校验原装无线网卡的BIOS下载!

网友:
焊槽子,刷BIOS,补南桥,应该能ok 的。

网友:
我怀疑也是南桥,因为拆了无线网卡,进系统使用的时候,不按住南桥的话一卡一卡,按住就正常,用东西垫着有时也行

网友:
刷的时候要把网卡拔下,插在上面是没用的,还有BIOS电池没电了,你就是刷一千编也没用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跟客户说了要做南桥!客户不同意,让他拿回去了

网友:
试下不要压南桥而用风枪一边轻轻加热南桥一边开机看会不会卡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288-1-1.html

网友:
南桥摔虚汗了吧。。

网友:
南桥有红胶打上的啊,一吹就完了,所以跟客户说清楚,要不搞不显示了,更麻烦。。。。

网友:
IBM 就是这样 换个无线网卡是是吧 可能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