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IGLM不过内存,档91。

楼主(2009-11-10):
ECS为Lenovo代工的L4IGLM主板,上赛扬2.66的CPU档91AA(我用的四位鑫帝),喇叭报警,内存不过,上赛扬1.7的CPU就可以亮机显示。
测试过电压都正常,CPU座做过,北桥做过,内在槽旁边的RT9173也换过,W83627HF-AW I/O也换过。BIOS刷过,CPU供电RT9237,RT9602都换过,依然如此,
请各位同行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板好像是不支持赛扬D的

网友:
那显卡槽是你给弄下的?2.66和1.7对电压和电流的要求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排阻问题

网友:
2.66的可能支持不了哦

网友:
这个板好像是不支持赛扬D的

请问一下最大支持多大的?我用的都不是赛扬D,就是赛扬的CPU。

那显卡槽本来就没有的。

网友:
品牌机里面845GV的板一般多可以支持C.D的CPU。上次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845GV的板,是方正品牌机。也是上1.7的正常。上C.D2.53的就点不亮。后来查出是IO旁边的少了一个小三极管。把那个小三极管管装上去就正常了,C.D2.53也可以点亮。你量一下板子上的那些小三极管看有无坏的。还有修东西个人认为尽量不要随便换东西。那样有可能造成二次故障,或者最终修好后会出现不稳定。

网友:
LZ看没看主板CPU附近上有没有跳线啊?   我觉得 你的BIOS还是没有刷好。。  或者上1.7的点亮主板进CMOS里设置CPU的主频。。。  保存后再上2.66的CPU   明白??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时钟芯片我没有换脖,不过我想跟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吧?

至于BIOS没有刷好的说法,我想也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一般有默认支持多大的CPU,如果主频太高的话会完全不读CPU,怎么会单单不过内存呢?
我再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支持不了CD2.66的U.赛扬4的就OK.

网友:
845主板前端总线有400和533的,前者只支持CPU外频400的,后者支持外频533的(也就是带D的CPU。

网友:
呵呵,看下北桥是什么芯片,这样就知道能支持多大的U了

基本参数
适用类型 台式机
芯片组 Intel 845GL(L4IGLM)
支持CPU类型 Intel CY 4
CPU插槽类型 Socket 478
超线程技术 支持
前端总线频率 400MHz   看这里400MHZ主板结构 ATX
芯片参数
显示芯片 內建 Intel Extreme Graphic
网卡芯片 Realtek RTL8100C 10/100 Mbps Fast Ethernet 控制器
板载音效 C-Media CMI9761A 6-聲道音效 CODEC ,符合 AC'97 2.3 規格
北桥芯片 Intel 845GL
南桥芯片 ICH4
板载RAID 无
硬件参数
支持内存最大容量 2GB
支持内存类型 DDR
硬盘接口标准 二个IDE插槽,支持4 x Ultra DMA100/66 裝置

网友:
不支持D2.66的U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肯定支持赛扬D  。

网友:
845板只支持478针的吧,C D是775针当然支持不了

徐品权 -4 此帖给我一种想抽人感觉

网友:
谢谢各位。
今天客户取走了,据他说是进系统前光标闪进不去,但是我用1.7试的都是好的,怎么试都可以,他没有说不过内存。
还没搞明白。。。

网友:
这个板子肯定支持赛扬D,你再刷1下BIOS

网友:
应是不支持533的外频的CPU

网友(2010-03-17):
这板好像是为方正代工的 同联想的散热片有点不一样

精英的板 在不同品牌机上 bios并不通用 比如这款用lenovo的刷方正的板就会报内存错 或者只能用一个槽

661gx-m7的也有类似的现象 清华紫光的和方正科技的 bios 不通用 都是内存显卡方面的问题 纯粹经验 请朋友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