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11-10):
CPU座上不接假负载,也不插CPU。CPU供电输出电感上面是否有电压?为什么?

网友:
没有什么变化  跟上CPU一样  我所见

网友:
大部分是没有的,但有些有,要看电路的设计

网友:
没吧。不上CPU,电源控制芯片应该是无动作的。电路图上看不到有其他和电感相连的供电。

网友:
我也是理解没有的,实际上有1V左右的电压,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大部分是没有的,但有些有,要看电路的设计,支持郑

网友:
见的多了,有的没有,有的有,好象大牌子的板没有.但俺也不知道为啥这样子...内存一般有电,显示卡都有电吧.俺常常喜欢不上U就空板维修.

网友:
要看是怎样的电路设计的

网友:
478座子有些不上负载和U会有VCORE

网友:
一般是没有的,上了CPU会有个信号产生的

网友:
要看电路板的设计,大部分没有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要去考虑··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并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