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闪下就灭了

楼主(2009-11-10):
我是新手,我的主板CPU供电闪下就灭了,CPU电压没问题1.13V,内存电压也没问题,插负载有时候可以显示C1不过过一下又灭了。换过了供电IC,旁边的三级管阻止也没问题。没招了求救~~~~~~~~~~~~~~~~

RE: 求救CPU供电闪下就灭了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是IO虚汗了

网友:
哦对了还有一个忘了说。就是插C1.7的U才有时候可以跑C1的一下就灭了。换别的U一点反映都没有。。直接灭

网友:
用力压着CPU座子看看

网友:
CPU座有压过一样,不过IO没试过换,

网友:
是什么主板呀?插负载有时候可以显示C1?不可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假负载有时可以跑C1,那这块板子问题一定很严重的

网友:
是插C1.7的U有时候有跑C1

网友:
嘿·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感觉是CPU短路保护··换了I/O没用··开机电压只有1V,不过,不接4PIN的U供电··就没事··开机·诊断卡亮·不过不跑马是正常的··换了9382··也没用··就是感觉上下管对地阻止太低··只有60欧左右·

网友:
RE: 求救CPU供电闪下就灭了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是IO虚汗了

网友:
下次直接干I/O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