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6Y080L0串口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9-11-10):
今天接到一个6Y080L0串口盘,在PCI3000可以认到盘,但明显可以看到五个模块坏了(在下图中可看到)。现象如下:

客户要数据,请问下:1、用DE可以直接拷数据不,可以的话怎么拷;
                    2、如果不可以用DE拷的话是不是要先修好SA区坏道,在写模块;
                    3、如果要修的话应该怎么修才可以要数据?
望各位前辈不吝指教下哈!

网友:
先扫描坏道看看坏道的情况,5E ,70坏了硬盘会有坏道,坏道不多,直接用DE做数据恢复。

网友:
用DE尝试过了
进DE可以认到但是当要拷贝数据时拷不出来啊
他老是断电加电
请问下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传说中的UDMA DE可以尝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