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40M 不显示

楼主(2009-11-10):
前两天修了台戴尔640M的机器,这个机器再别的地方修过同行拿来的,拿过本来上电电流0.35-0.6-0.9-0.6掉到0.6A就不动了。
拆开机子一看南桥北桥都被吹过,二话没说就先把两个桥重做了一遍,晕!故障依旧。这个机器不能插诊断卡也不知道到哪里了。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都正常,还是用示波器测测打一下波吧。看电流跳变应该差不多到内存了,打了一下内存的系统总线正常,接着打内存AD线上的波形只有一段波,大概内存不过把,换了条内存故障依旧,打了一下AD线阻止也正常,测了一遍北桥供电,时钟,VREF,COMP都没发现异常,难道北桥坏了吗,正好手头上有块945GM的北桥先换上试一下吧,换好以后开机电流直接0.3-0.65不动了吓了一身冷汗,接着赶紧把内存拔下来又插了一边开机电流0.3-0.6-0.9-1点多。呵呵应该好了赶紧插上显示器开机戴尔画面出现了,装起来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你这换桥倒是很快,依据是什么,觉得你分析的很凌乱

网友:
開始就是應該跑到顯卡了,,,只不過是集成的,,,所心換了北橋就好了。。。

网友:
菜鸟来报道听课了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示波器还不太会用,看波形好多机器不太一样也不知道到哪里了

网友:
大概内存不过把,换了条内存故障依旧,打了一下AD线阻止也正常,测了一遍北桥供电,时钟,VREF,COMP都没发现异常.,干NB OK

我帮你说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