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时钟芯片的主板谁提供复位

楼主(2009-11-10):
兄弟们    请教一个问题   无时钟芯片的主板谁提供复位呀    现在接到一篇V星K8NGM-V的主板(754针   G6100芯片组的)   故障是只有PCI有时钟  其他均无时钟     此板又无时钟芯片   那么它们的时钟由谁提供呢

网友:
打了一下  内存   PCI槽和   显卡插槽的阻值    发现 内存和PCI槽均正常   唯有显卡插槽  其他均为330  只有一条为345   这能不能说明  桥虚了呢

网友:
此板的时钟电路集成在北桥内了

网友:
这种板子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时钟发生器在桥内。

网友:
时钟在南桥内 . .. .

网友:
没有时钟芯片,时钟那就肯定是由北桥提供得了,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最好先别加焊,先上电插检测卡按北桥试试能不能过?  对了你看下CPU有无复位  没有的话查CPU到北桥的线路AD线   内存槽的91.92有无3.3V?  具体你得了解主板的上电时序啊。。

网友:
南北桥的好坏?只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我试过一个P4的主板南桥上电待机发热。。应该是南桥坏了。但是我打PCI阻值卡 USB AD线阻值是正常的。所以说打阻值卡 AD线阻值的方法只是判断南北桥好坏其中一种,大家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
6100的北桥特喜欢虚焊
还有就是时钟是集成在北桥里面了

网友:
现在这板子是什么故障?
供电都正常的话按一下北桥试试,这种桥最容易虚焊。

网友:
这板子   之前是时亮时不亮    那一次 我动了一下24阵插头就断电了    再插上就不亮了    那一次插假负载 无复位  我试着按了下北桥    复位亮了一次就再也没亮   此板CPU也无时钟     另外  我有个疑惑  为什么CPU的基准电压和总线电压为负的呢(数字表   黑表笔接地量)

网友:
大家再帮忙看看呀      北桥虚焊的几率有多大呢?

网友:
由南桥提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时钟芯片的板子,一般都是北桥提供14.318的

网友:
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呢?
我们的师父跟我们说的是集成在南桥……
这回糊涂了

网友:
三楼的 此板的时钟电路集成在北桥内了我看不对 主板的时钟集成在南桥但是u的复位信号是北桥提供

网友:
主板时钟集成在南桥 cpu复位由北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