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开机显示有,但红底屏

楼主(2009-11-10):
一台HP 6515B的
笔记本
,AMD芯片组,开机有显示,但是满屏红底色。测液晶屏的信号,有一组只有0。8V,其他三组信号正常,用板点屏测试屏正常。机器外接显示也正常,重做了北桥还是这个故障,一时无从下手了,求高人指教。
AMD芯片组
笔记本

网友:
查排线红负红正

网友:
是集成的顯卡吧。。。我覺得應該是顯卡壞了。。。

网友:
打红色信号的阻值和其他信号的阻值一样不一样

网友:
最先查红色信号线 屏线 打阻抗 不要轻易换桥

网友:
和另外2组对比,应该能找出问题来的

网友:
测屏上电压不正常的那组信号就是红正红负的,测阻值和其他三组没发现什么异常,屏线到主板也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