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故障

楼主(2009-11-10):
进水机主板T41不开机,检查发现F2保险烧毁,更换后检测发现Q25 fds6692 击穿,用6672代换。现在开机能触发,电流在0.24无显示,请问下面应该怎么搞。重点部位在那,谢谢。已经解决,更换u21 u25以及Q25和Q52

网友:
点流0.24  查CPU供电有没了?

网友:
先看水從什麼地方進的,,,把那個地方處理好(主要是過孔線),,然後按照開機步驟把下走就行了。。。

网友:
重点在进水的地方,水渍应该都没有清理干净就上电,太莽撞了  也不知道0.24是上电了还是短路了

网友:
触发后电流才0.24,那后面都没开始工作啊,先把板清洗烘干再修吧

网友:
上电触发后电流0.24,可能给北桥、cpu的供电电压都没有,当然不排除后极有轻微的短路,用手可以摸到短路发热的元件;如果插电电流就0.24应该是short

网友:
菜鸟来报道听课了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板子是别人送修的,只拿来主板,说是进水,并给我指出进水位置,但是我看不到进水的痕迹,可能是他已经清理过了,他指的位置就在电源附近,我修后的现象是待机正常的,开机触发后德电流是0.24.正常应该在06到1.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