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对南北桥坏了你们是报废还是换桥?

楼主(2009-11-10):
问下大家对南北桥坏了你们是报废还是换桥?如果换桥费用是多少?用什么机器换?谢谢~~~

网友:
台机60,本150,用自己做的土炮

网友:
pc我就让客户换块二手板,笔记本就换桥。

网友:
用什么工具?热风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上有桥就换

网友:
报二种价,换板多少钱,换桥多少钱,让客户自己选择
当钱挣钱第一位

网友:
我基本是这样 做

但前提是自己得有板如果没有的话从同行拿货也基本没钱赚

还要帮他装系统

还要保

网友:
现在有这种疑问的人不在少数

网友:
台式机不换,笔记本才换,换下的台式机945以上自己换好后再卖

网友:
在我们这里做桥,很少的基本上换桥除非好板子了。或者客户非要换的。一般都是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