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还原安装不上去

楼主(2009-11-10):
我给客户重装系统后想给他安装一键还原8.15的装机版怎么装不上去,郁闷!那位高手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
装不上去有什么提示没?可以的话截个图上来,才可以分析的了

网友:
你的硬盘是串口的?BIOS里甚至SATA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是并口的!我给朋友装系统遇见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了啊

网友:
显示的是安装成功了,按F11进行首次备份,但是计算机重新启动后没有F11字样

网友:
我知道了,你可能系统没安装在C盘,上次我也是这样,你可以在磁盘管理器中看一下!

网友:
装不上一键还原可能同你的硬盘分区有关,有时分区容量都会影响。应该不关系并口还是串口问题。

网友:
系统太大了也是装不了!跟分区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不是啊不是所有的主板bios都支持f11这种还原的。装个一键ghost就好了

网友:
这个跟硬盘分区有关,你用pq看一下分区情况

网友:
你下个最新版本,F8启动菜单可以看见一键还原吗?可以看见就是版本低了,我也遇到过没F11,就是版本低.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以前弄过一台网吧机就是这个毛病,用GHOST装不上系统,我最后用安装版作的系统,弄好想作个备分也弄不上,装好重起说找不到文件。最后找了好多还原软件,好像有一个能用(免强可以),所以说你可以多试试别的软件。

网友:
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一键还原的

网友:
进入系统后,打开一键还原精灵,选修复热键.
会提示重启,重启后就OK了.
还有的就是,你是不是用USB键盘,
而且没有在BIOS下开启它?所以就按不出来了.

网友:
进入系统后,打开一键还原精灵,选修复热键.
会提示重启,重启后就OK了.
还有的就是,你是不是用USB键盘,
而且没有在BIOS下开启它?所以就按不出来了.
引用 网友A:

这到是个好主意,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试,有的一键还原精灵为什么装不了,是分区表的问题,还有的分区直接用光盘里自带的一键分四个区,那个软件,分过以后最好要用PQ修复一下...

网友:
用其他还原方法也行的   是经常碰到一键还原不能用的现象  一般都是换方法~~

网友:
14L和15L都说到点子上去啦..

网友(2013-09-15):
一键还原精灵是很危险的~~那次我装后不能进系统了,装系统也进不了

网友:
没认到C盘。。。

网友:
好歹给个图啊   简单一个不能装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分区工具闹的,用DG比较安全。另外用最新,一键GHOST硬盘版,支持WIN8哦。

网友:
装个一键ghos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