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 做完显卡后,不插内存能加电,插内存3秒后掉电

楼主(2009-11-10):
做完显卡后,不插内存能加电,插内存3秒后掉电。量北桥上有两个电容阻值为零,不知正常否?是北桥虚焊还是北桥坏?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北桥坏了  里面做短路了

网友:
电容阻值为零,是我就先考虑北桥了!

网友:
刚做完显卡的时候,我用酒精洗了主板后,机器前两次能正常开机见到LOGO画面。但当到第三次开机时就出现了前面说的问题。

网友:
做显卡不小心焊到了北桥吧,重做一遍北桥试下,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你测下跑完内存还是没跑完内存掉电的,看看到底是内存这块还是显卡

网友:
你们看过(本本波)的贴子没呀
NB上有的电容就是这样的
不是NB坏,明白吗

网友:
DELL的机器只要CPU不工作就会掉电  有的机型内存检测错误也掉电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连锡了。

网友:
好像还是显卡的问题。我把机器装好后,机器又能亮了,但不到半小时,又出现了送修前的显卡故障现象。。。唉,

网友:
把显卡拔了 看看电容还短路吗

网友:
不是北桥坏
  你还是先把显卡取下重做  不行换个新的
     感觉内存不过的话 打对地阻止 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