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腾龙笔记本电脑 型号N22是用的什么...........

楼主(2009-11-10):
求助: 腾龙笔记本电脑 型号N22是用的什么主板?  该主板有SIS650    SIS961    SIS301LV   求助这个主板电路图

网友:
拆机, 把主板拿出来, 把板号报上来!

网友:
谢谢!    是这个吗?    71-M2200-D06

网友:
上面哪个号是 标在板上的,                 板上有几个号还有的是用纸贴上出的  (KU9330014     M23-D06)(这个是标在插内存的地方)
nlw28s3100081(这个是写上出的看不清楚)nlw2853100081  (这个也是标在插内存的地方)

网友:
发一个图请高手们指导下这是什么主板

网友:
CLEVO M220S_M270S_D220S_D270S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m220s

网友:
谢谢老大帮助!!谢谢了

网友:
发一个清晰点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