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A215-S5824笔记本BIOS!!

楼主(2009-11-10):
各位老大我今天接了一台东芝A215-S5824笔记本、客户说是他刷BIOS失败、现在机器插上适配器就有0.9A的电流、不亮机!!这个机器在另外一个维修点换了I/O(WPC8736LDG)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怀疑是BIOS资料不对!哪位老大手头有这个BIOS资料请帮助兄弟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流是接电池的电流还是不接电池的电流?? 如果不接电池, 待机这么高肯定是主板电路有短路, 这个问题和BIOS资料不对没什么关联!

网友:
楼上的对不起了是我没有说清楚、这个机器是插上外适配器就处于开机状态、也没有装电池所显示的电流、也不能关机。哪位老兄如果有这个BIOS请给我一份、将不胜感谢!!!这个机器是美版的!!

网友:
楼上的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这个机器是插上适配器就处于开机状态、也没有装电池所显示的电流。也关不了机、所以怀疑是BIOS资料不对!!哪个老兄有的话麻烦你给一个、将不胜感谢!!

网友:
今天下了个BIOS、刷了以后开关机正常、但是不能点亮机器、不知道BIOS资料对不对?怎样鉴别BIOS资料正常?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