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11C有时有暗屏有时不会

楼主(2009-11-10):
索尼C11C有时暗屏,等一下开机又不会,请帮是哪出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的电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休眠开关在哪里?

网友:
有时暗屏,等几个小时后开机又正常

网友:
慢慢排除啦,先看下是不是灯管线有松,或者是屏线到高压条之间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