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40 变成32m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最近拿到几张一样的铭瑄mx440 64m 64bit的~~只有右边正反4颗显存,上方有4个空位,但奇怪的是全部的440 都变成了32m 32bit的,不花屏,换了32-63的两颗显存,但是还是显示32m 32bit,于是刷上440 128m 128bit的bios!但是还是显示32m 32bit,排阻测试过正常~~如何解决?

网友:
显存有坏的

网友:
BIOS程序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网友: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有一组显存有问..二是有一个能道GPU那边空焊了..

网友(2009-12-11):
你首先换的是哪两个的显存?
位置?

网友:
我有两张七彩虹MX440 8X 64M的也是这样,只能显示32M,在DOS下正常,进系统就花了,换了好的显存上去也是一样,想想应该是GPU坏了吧,也就拿来试机用了!!!有修过的共享一下哦!!!!

网友:
你的显卡最后一位显存坏了被降M了

网友:
两组显存对换了还是一样,即0-31和32-63显存对换,结果一点变化都没有~~~刷过bios无解决,加焊GPU一样没解决。。。。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存有坏的。我遇到N多这种问题。有时候本来是128M的显存换到换到就变64 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