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电源atx-3000故障

楼主(2009-11-11):
有一个长城电源待机时5VsB正常,短接AZ7500BP第四脚风扇可以转,短接后测24针排线红色为0V,黄色为23V,橙色为5V不知道怎么修,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23V???不保护??该不会犯了我上次的错误,万用表不够电吧

网友:
2# 一修哥菜鸟

网友:
未听说电源盒输出电压有23V的.

网友:
23V???不保护??

网友:
"短接AZ7500BP第四脚风扇可以转"你们看清,连4脚都短接了还能保护?你的电源是因为红线没有5V输出,先查这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