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IBM T23 暗屏 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9-11-11):
同行送来一台T23 暗屏,先测灯管,灯管正常。 刚好也有高压,换上,依然不亮。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了,主板,还有屏线。 照着电路图和点图查,供电,EN信号都正常,看来是屏线坏了。从广州买了一个,第二天换上,怪了,依然是暗屏。后来查了很久,原来是买的屏线也是坏的,流汗…… 就是高压开启信号那条线断了
后来飞了条细线,亮屏了
维修后写了点心得,希望对兄弟们有帮助
屏线上的几个电压
1屏供电
2 高压板供电
3 EN开启信号

上图红色的为J10  . 56 BACKLIGHT_ON 该脚是高板开启信号
通过47k电阻 接VCC3P电压上拉,连到PMH2 55脚

当灯管不亮时可以检查该脚是否为高电压,正常应为高电平。 为低时,挑PHM2 55Pin 试一下

J10  . 62 H8_BRIGHT (这个还不知道什么作用) 正常为低电平

3屏供电16V
F5   .  2 VBL16_FUSE

关于屏线接高压板接口定义

高压供电,屏供电正常  从主板屏线接口J10 第56pin 飞根线到 上面EN或者高压板对应的线路就OK

网友:
修这个我修了整整一个晚上,不过够刻骨铭心,值得。 沙发自己坐

网友:
我刚好修的是你同样的问题,知道是屏线坏,但是不知道引脚定义.你把全部列出来了,还有图真是感谢你.奇怪怎么没有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