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10刚开机花屏

楼主(2009-11-11):
我修一台戴尔D610笔记本,原先是液晶屏有斑,所以在淘宝买了块屏换,换上新屏出现刚开机时花屏,大约五六分钟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还是换了块屏解决。

网友:
看看外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屏要有问题要不就不显,要不就一直花,怎以会开始花后来不花呢,看下屏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也要注意散热

网友:
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集成的应该是内存没插好或是内存坏了,独立一般是显卡虚焊。

网友:
屏线我检查了应该没问题,显卡好的,出现问题时我用电吹风加热屏后面的电路板,很快花屏就没有了。但是冷机开的话又是花的。

网友:
你换块屏不就确定了吗?应该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显卡,做个显卡试下

网友:
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屏,屏线,显卡,还有就是内存这一快,你一个一个的排除,先从好换的开始,应该先外接看一下,没办法最后再做显卡。

网友:
刚开机花屏时加热屏上面IC可以正常,是不是有的IC冷开机不行,要加热才正常呢,是不是屏IC坏了。IC型号是三星LXD93820

网友:
最终还是重新换了同型号的屏才把刚开机花屏问题弄好,看来戴尔的笔记本换屏的确挑屏。

网友:
没有用驱动板点下屏吗

网友:
屏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建议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或显存出现了 虚焊了

网友:
请把问题说明白点,是集显还是独显。。。不明白。。。。

网友:
检查下屏线,换原来的屏测试下,要不外接个显示器试试看看是不是花屏。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买的屏百分百好,接外显看看,屏线是不是都接好,先简后难,一点一点排出,就不相信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