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能认到硬盘,但不能写入,能确定是南桥问题吗?

楼主(2009-11-11):
T3能认到硬盘,能进PQ认到硬盘,用GHOST分四个区也能进入23%,以后就出错了,用MHDD也不能对硬盘操作,这能确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硬盘已经换过了吗,不过换过了 就是南桥了,

网友:
怎么不先确认下是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硬盘坏道问题机率大点吧

网友:
硬盘问题几率大点

网友:
T43有硬盘转接芯片,,据说那个东西出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吧,看你的情况应该是硬盘

网友:
一般着情况是硬盘问题 换个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你换个硬盘试试就知道是硬盘还是板子问题,再做下一步检测

网友:
排除硬件故障的原则:先简后易。很明显,楼主要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如果确定硬盘没问题,再确定是不是接口不良,这款机有转换芯片,还要看看这个芯片。最后才能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先确定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

网友:
换硬盘的 时候注意了   换的跟原机不差太多    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过几个硬盘都不过,确定是南桥问题,但客户不修了。

网友:
哦可惜了,就诊出是什么问题,早一点从料板上拆一个桥BGA一下,MONEY就到手了

网友:
如小花版主所说T43不认硬盘应该先看管理芯片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