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TB62501F芯片发烫,待机电流0.18

楼主(2009-11-11):
一客户拿来一IBM R50本本,说有时开不了机, 上电待机电流0.18A有轻微短路,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有时开机电流上到1.2A无显,拆开上电摸了下芯片,TB62501F芯片发烫,换了个TB还是一样,把3M,5M电路,南桥,PMH4,ADP3806拆了,东芝芯片还是发烫,怀疑是VCC3SW有短路阻值360欧,把TB59脚挑开,芯片不烫了,59脚重新焊回去把跟VCC3SW相连的电路断开相连电容也拆了,电流还是0.14A(没上3M,5M电路)芯片发烫,没招了,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楼主把那么多芯片都折了,不怕烧东西吗,

网友:
打TB62501芯片的阻值正常后再加电,不然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vcc3sw后边有短路, 楼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