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IBMt61触发掉电,换了adp3421,3410

楼主(2009-11-11):
用了几天后,又出现触发断电的现象了,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点问题呢

网友:
T61有adp3421,3410?不会是我眼花了吧?

网友:
楼主被人忽悠了,买到路边的贼货了??

网友:
对不起啊,朋友拿来的本子,上面贴着T61,我以为就是T61的一个系列,后来上网查了下,呵呵,实际是A22E,我把adp3421和3410都换了,用了2天,现在又开不开了,和原来的现象一样。
1、是不是换的不好?
2、还是其它的地方还有一些问题
3、这个本子的pwr在主板上不好找,我看有h8/3437,又找不到它的引脚定义,触发时要把键盘插上,无法量各芯片的工作状态

网友:
楼主找找全新的芯片吧,可能你换的芯片的翻新的!

网友:
重新换回原来的adp3421不亮,刚后换的adp3421重新焊在主板上,焊之前用酒精把焊盘擦干净,没有风枪,只是烙铁对各种进行焊接,触发正常,故障排除。看来原来还是没焊好,另外第二脚的接地电阻位置让我搞错了,看adp3421的pdf,重新把电阻与adp3421的第二脚相连,这回比较正常了(adp3421有第四脚接地,焊盘坏了,没有了,不用也可)

网友:
t61会有3421,3410芯片,搞笑哟,是pIII机子还差不多

网友:
第一次听说T61有ADP3421

网友:
现在假的机器多的去了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修本,呵呵,第一次修就修的IBM的。
   至于说IBM有什么本子的型号,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不过既客户送来了,我就试着修呗,不过也挺曲折,换了adp3421和3410后,本子好使了,用了两天,就不亮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了,我让他们上市里去买又没买到,没办法,用风枪把3421吹下,把焊盘清洁干净,又用电烙铁焊上了,没用风枪,竟然好使了,看来是用风枪吹时没焊好,有些虚焊。
  这不机器就亮了嘛!可又出问题,机器盖板和键盘一上上,屏就不显示,反复多次,拆下就好使!
  后来急中生智,把盖板待机键下面的铁片去掉,这回一切正常了。反复开机,均能正常启动,又点了一天,没问题,准备交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