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D865PCD主板关机不正常

楼主(2009-11-11):
关机后好像待机一样,无法关机,要按开机键一会儿才关机,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关机后像待机一样,你是不是进系统关机后显示正在休眠中?

网友:
你把问题说清楚,是不是系统关机了,但风扇还在转.要把电源开关按下才一分钟左右才能彻底关掉风扇.

网友:
是吖,我真不明白

网友:
三楼猜你发贴内容是猜对了,以后发贴总不能让别人去猜你所说的内容。
建议系统重装一下

网友:
直接换IO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在BIOS里有个可以设置关机时间的,你试一下,或者放下电,不行就从装系统了

网友:
是BIOS问题,更新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