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N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今天有一个775的主板  是661fx-m7 SIS964的南桥
故障现象是可以加电  但是复位灯常亮  客户说发给他的客户前 是好的  但客户那就不好使  回来也不好使了
测量   U供电0.74V  内存 时钟  桥供电都到位了 关不了机器  上U没有主供电  没有发热的元器件
于是我测试了一下接口阻值   南北桥阻值   看是否有短了的(怀疑静电击穿) 连看一下是否有断线的(发货经常出现)
发现U座后有一个电阻可丢了SR661  SR155()562和 SR661是分压电阻   SR661  有一头接地  加电测量8.8V
从他俩连接点追线  追到电源IC27脚
于是查图纸  发现是EN信号   现在该脚是8.8V 有点高 一般都是1.25
于是找了一个472 的电阻焊上  发现先在5V   U供电也正常了
加电测试OK
原先不太重视这个信号  现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网友:
EN就是电源IC的开启信号,这个电压不正常电源IC不工作

网友:
VCORE产生前提条件:VCC供电 EN  VID

网友:
5V?楼主指的那是加电阻后的开启信号电压么

网友:
总结出的经验就是:检查主板外观后,发现一个掉件,然后查了一下图纸,原来是个电阻,换后此板修复成功

网友:
楼主还真细心呀
这个都能发现 佩服
但不知EN信号正常是怎么产生的  有时跑线路跑不通

网友:
EN信号有的是接一个小702  有的就像我跑得这个分压电阻了 主要就是一个高电平
直接加也行

网友:
en不是南桥发出的吗?直接加个高电平可以吗?

网友:
这里他说的en是电源管理IC的

网友:
EN信号是电源IC的一个开启信号  这个脚加个高电平也是可以工作的  这是在查不到的情况下才干的事
能查到就不用这样做了

网友:
EN信号是通过VTT_CPU电压产生的同时,经小场管或者电阻分压一起产生的

网友:
en不是南桥发出的吗?直接加个高电平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GA主板上EN是一步一步出来的,先有内存的供电,再有北桥的供电,再转成VCORE的EN

网友A(2009-12-12):
GA主板上EN是一步一步出来的,先有内存的供电,再有北桥的供电,再转成VCORE的EN
引用 网友B:

不要分品牌 。

EN信号本来是上拉即可
但很多主板都设计成可控,所以才有VTT好了后经过三极管变化几次。。。。

网友:
控制信号是最重要的,兄弟以前还不关注,我晕,

网友(2010-01-11):
呵呵,慢慢来,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