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LIR通病?

楼主(2009-11-11):
有顾客送修一批硕泰克SL-85LIR845的主板,故障现象均为不跑码。检测后发现CPU供电正常,电源方面完好。请问高手们是不是就剩CPU座子问题了?
cpu

网友:
电源IC,供电管均为好,就是CPU电压不来。。。

网友:
那你压一下CPU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次发说:检测后发现CPU供电正常
第二次发说:就是CPU电压不来
究竟是有没有U电压

网友:
CPU电压不来.CPU不发烫

网友:
是不是 478BGA

网友:
烫也不能代表什么,有条件就换电源IC和场管,不行,再查电源IC的E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