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设备

楼主(2009-11-11):
如题,明基Joybook T31笔记本,打开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看不到任何设备,空白一片,电脑偶尔死机,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大侠吗?请教下,谢谢!重装系统无效,重做南桥了,但是usb口和键盘不管用了,是ixp460的南桥!

网友:
那个是AMD的机器

网友:
T31不认外设大部分为南桥U23右边空焊掉点所至,还有小部分为U24芯片空焊造成,你现在可以说,南桥还要重换,在换时先拆下,清一下锡认真看一下U23的焊盘,看有没的掉点,有时没掉也已经不通了,可以打下阻抗,因为他是和U24相连的,会有一定的阻抗,你看图打一下。如阻抗正常,说明只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因为我的南桥是新的,所以想先加焊下U24试试,谢谢冰雪,如果还不行就再做下南桥,谢谢了!

网友:
做了南桥,重装系统后正常,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