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2368打印机老提示脱机,不能打印

楼主(2009-11-11):
故障如标题。
具体现象如下:HP Deskjet D2368彩色喷墨打印机,墨盒分别为816、817,一直使用正常。
但昨天出现故障。连接打印机后,点打印,没打印的动作。到控制面板看,状态显示为脱机。
重新插好USB线,电源线,重启电脑,看打印机状态,显示为“准备就绪”。但只要一点打印,状态马上变为“脱机”,没有任何打印动作。
USB线换过,USB端口换过,故障依旧。
打印机换到另一台主机上,重新安装驱动,接好线后,只要一点打印,状态也马上变为“脱机”。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墨盒或者墨盒后面与打印机的触点,清洁一下,不行换个墨盒,或者就上一个墨盒,看报不报错

网友:
清洁后 注意 一定要等 干了 在上墨盒!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是其中一个墨盒坏了,换了个新的,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