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场扫描只显示上半部,下半部黑屏

楼主(2009-11-11):
此机的场扫描芯片是TDA4863AJ,查找论坛的资料2脚正常电压是9.9V,实测此脚电压不稳定,有时候负压,有时候3V左右,1.3.4脚的电压正常,6.7脚的 场激励输入实测只有0.8V左右,5脚有2V左右,请师傅评论下,是否TDA4863AJ不良,(已检查没有虚焊,没有电容损坏)

以下为论坛的资料:
TDA4863AJ供电电压数据记录。

脚位         脚位名称(注释)      正常电压        待机电压

1脚:        Vp1 正电源电压        +13.5V                 +14.4V
2脚:       Vp3 回扫振荡输出         9.9V                     13V
3脚:        Vp2                                   13.2V                  13.6V
4脚:        Vn  负电源电压                -12.3V                    -13V
5脚:       Vout 脉冲放大输出        0.5V                       0V
6脚:   INN 场激励输入 来自TDA485X  1.1V                      0V
7脚:   INP 场激励输入 来自TDA485X    1.1V                      0V

网友:
估计坏了就代换,对我来讲4863是常备元件,淘宝价3~4,飞利浦机心4863坏的多

网友:
TDA4863坏了,换吧。

网友:
此问题,更换4863后,已经修复,谢谢!成本5块钱,赚2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