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完系统,后面的盘都提示未格式化

楼主(2009-11-11):
客户送来一台P4主机,硬盘40G,说自己刚重装了系统,后面的盘都提示未格化,

我插上看了,能正常进系统,C盘正常,DEF盘都提示未格式化

主机还没动,先上来问问,哪种方法最好?先格了再用数据恢复能行吗?

网友:
如果你会用 winhex    用这个 软件 就可以 搞定!
或者 是用分区 软件 修复 !    我 估计你那个 分区表 随坏了 ! 修复 一下 就 OK了
易我分区表

网友:
用PE里面带的DiskGenius
或是pm分区表医生都可以找回来
而且找的过程中还可以预览分区里面的内容
并可以直接导出

网友:
这种提示一般都是DBR损坏引起,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是我以前写的一个案例,为了方便,我直接载图过来吧

网友:
漠然啊看看不懂

网友:
没什么重要资料就格了把

网友:
用光盘里的DISKFIX试试。

网友:
你试试三茗医生,对于提示格式化的分区可以用这个软件恢复试试,挺好用的。这个软件直接从网上下载就可以。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还是有危险性的,我自已以前有个移动硬盘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不过我是先格式化再恢复的,不过也成功了!

网友:
我都直接给格了,哎

网友:
要是没有什么需要的数据为什么不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