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青华同方845GV-M2主板网卡连接不上

楼主(2009-11-11):
一片青华同方845GV-M2主板网卡连接不上,开始点不亮,发现IQ芯片略微发热,换W83627THF后,能正常点亮,并正常进系统,其它都好,就是网卡无法连接,另加独立网卡也一样,独立网卡也测过是好的,真不知问题在哪里了,急求高手帮忙!

网友:
独立的网卡 能认到不呀。
不行就加个USB的网卡嘛。·

网友:
北桥检查下,这个 82845GV管PCI和网络的。

网友:
网卡不好使  也分为能认到和认不到两种,我想你这是认不到吧 那你换的IO不知道是不是相同型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有问题,我也有一块主板是这样的只有加USB的才可以用,加独立的和集成的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网友:
USB网卡倒是可以用的,但是修来是为了卖,那样就没有商品价质了.如果要是北桥的问题我就搞不定了,至于IQ芯片我是换的时候只看的这几位数----83627THF,不知道还有没有系列尾数,另外有点怀疑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