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开机正常跑码,过两三秒黑屏

楼主(2009-11-11):
一杂牌主板(845PE),开机时正常跑码,显示也正常,但就是过了两三秒后黑屏,这时复位灯常亮,测试卡显示00,复位引脚有3.3V的电压。查CPU主供电1.46V,内存主供电2.6V,核心供电1.56V,这些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刚开机时PCI的A15及AGP的A7都有5.0V复位电压,黑屏时就是0.46V,点击复位开关时,这两电压没有跳变。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有相关的维修经验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IC74HC14不良,更换后修复

网友:
直接 cpu 别的不接  卡全去了  看看

网友:
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不正常 可能南桥存在问题

网友:
试过了,只是装CPU,其它都不装,测试卡跑到4B,然后几钞后就变成00了

网友:
桥虚了?压桥测试

网友:
南桥发出的PCIRST 信号经过74HC14和两个三极管至PCI SLOT , 你查下这两个管和IC有没问题,如果正常就是南桥这边的问题.
南桥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桥的问题咯~~桥虚焊了
做桥看看先吧

网友:
本问题已解决:原来是IC74HC14不良,更换后修复。

网友:
解决了问题就好,其实如果有时候U自身有问题也会跑一些乱七八糟的代码,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