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维修方法及思路

楼主(2009-11-11):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在论坛上找的贴子都不咋明白,最好是有图有文的,好看点,本人手头现在有十多个坏的电源,都不会整啊,我只会看到有坏的元件,就换,有一个电源搞好,其他的都不行,头痛啊,谢谢各位了.非常感谢,在线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哈哈,难得楼上不水了。。。

真正能把电源完全吃透的家伙,绝对是模电之电路分析上面的高手。
因为我的大学毕业证书被教导主任给扣了(比偷感觉好多了),所以我也差不多是电容级的高手。
同时我不是专业做维修的,我只能帮你顶一顶, 期待高手的出现。

不过你可以先浏览下别的帖子,很多帖子都是很有用的。然后提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这样大家好帮你解决。伱这个问题问的又大又广,我观望。。。。。

网友:
其中一个电源,上电后,短接绿黑两条线,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查电源上的一个芯片第四脚电压为4V以上,经查为电源保护现象,请问如何处理啊?

网友:
伱先量一下你短接那点的电压。那是开关电源辅助电源上拉100K输出的一个电压
如果是5V表示辅助电源没有问题,那么主电源的初级也是没有问题的。

风扇能动,说明电源有启动,但是因为某种保护,又被关断了。(很有可能是过压)
这时你可以查下,产生基准电压的芯片有没有问题,一般为TL431,TL431的资料自己去alldatasheet查。(但凡有不认识的IC伱都可以上去查,只要是主流的芯片在上面都可以搜索到)

就是这样,多摸索。除了换电容,如果你手上有材料的话,不管什么IC,伱都可以换一换,看一看。毕竟也是学习的过程嘛。 哈哈。

网友:
自己多看置顶贴和精华贴,理解了一般都能搞定了。最主要的还是要学习一些基础电子知识。坛子里都有,花些时间看吧。我也是看了很多贴子才开始修的。也修好了不少。修复率在90%左右。大家努力吧。

网友:
昨夜2点,午夜梦回。。。。。
看着窗外阑珊的灯火。
想起楼主的帖子。。。

突然,突然发现,楼主会识别电容的好坏么????
只要电容上面盖子有一点点的隆起,这个电容就需要更换了。。。。。
伱不妨仔细观察下。。

网友:
我也是才入门的,以前一看ATX电源就头痛,而且内有高压,心里发悸,中途还烧了几次保险管和开关管,多次动手和跑线之后,渐渐的也明白了许多知识和原理。、
  作为开关电源维修,比较冷门的技术,个人认为,学习是有必要的,如果一次性想学懂,学通,也不太可能,只能慢慢修,慢慢学,一步一步来吧!
   努力就会有结果!大家一起进步吧!

网友:
学修主板之前学学修电源是一个不错学习思路 毕竟 电源上的电路图还是比较好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能转一下,就说明高压部分和辅助电源部分没有问题,看看输出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2010-03-10):
能转一下,之后保护,这种情况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的可能性大些,还有电容漏电也可能导至这现象.以前处理多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
我也是从修电源开始的。比以前换电容要好多了。多看别人的帖子又帮助的。刚开始先断电量。再一步步深入。

网友:
先要会看电路图,再就是集成电路主要功能,有了电路的大致工作原理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