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加电能开机

楼主(2009-11-11):
高手们.我技嘉8I945主板加电能开机.触发开关排针却不能开机.望哪位跟我讲下具体维修步骤.看排针对也没什么问题啊.在线等啊.谢了.

网友:
看BISO的电源项目设置,如果POWER ON,上电就开机,触发开关排针是没有用了.

网友:
首先查一下主板的待机电压是否有开机控制的芯或IO是否有电压没有可一换IO是一下

网友:
是强制开机吗?查开机线路,CMOS电池,跳线,IO,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经常看到的故障是cmos没有设置好,还有就是IO坏了。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自动触发可用用排针关机的,这个可能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