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声音

楼主(2009-11-11):
,进系统正常,就是没声音,桌面右下角也没有小喇叭图标,问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声卡没抓到,更新一下驱动,如果不行声卡芯片换一个

网友:
奥,我侧着有个排阻不大对,先更换了试一试如果再不行就还芯片

网友:
声卡驱动是否安装正确--〉正确的话,看有无静音;不正确的话,重装驱动活更换声卡芯片等。

网友:
ALC101声卡芯片能用别的代换么,ALC201A行么

网友:
ALC655可以么

网友:
重装驱动程序;加个声卡;简单的事情先做,能不修的尽量不修,花更多的时间,做维修价值大的事.

网友:
换个功放芯片  声卡芯片试 下

网友:
以修复,更换声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