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南桥好坏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以前曾听老师说过PCI槽的A14(AUX)3.3V  可以掌握南桥是否短路
  对地阻值为零就直接判定是南桥短路,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给南桥判死刑呢? 一定是南桥短路吗?我意思是还有其他芯片短路会影响到A14短路吗?

对了还有PCI槽的A34(FRAME#)侦测信号由南桥提供  这个A34是不是也能判断南桥好坏呢?

最后一个题外的话:  硬盘的进F级是啥意思  我对硬盘不太了解  谢谢了。。。。

网友:
可以的,确定可以

网友:
哪位师傅能多讲解详细点啊,希望别乱灌水啊 。。。  我想知道都可以吗?  难道这两个其中一个短路了就判定主板死刑了吗???

网友:
FRAME#可以确认是否南桥不良

网友:
A14 3.3VSB对地短了,拆掉网卡后还短,99%是SB挂了

网友:
A14 3.3VSB对地短了,拆掉网卡后还短,99%是SB挂了

我同意这种说法 !!另外 还有就是 usb 信号排出电容外 就基本是南桥了

网友:
我前些天碰到块主板开不了机,正好A14对地短路,我怀疑是IO的问题,但是最后想想如果是南桥的问题的话我不是白换吗。。。。  你们说会不会是IO坏导致A14对地阻值为0的呢?  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恨多都是 直通南桥的,较明显的一个就是网卡芯片,一般RJ45进网桥到网卡就基本进南桥了,拆网卡,A14还短的话,理论上南桥是挂了,USB的话,除了供电接地外,2条数据线也要有阻值,但只能判定南桥的部分模块,不能说明整个坏了。以上属个人理论,不当请纠正。

网友:
那一般A14对地阻止低于多少我们就认为是短路呢?

网友:
LS你怀疑南桥短了,看阻值有的直接就是0,但也有的值达几十,此时再看电压就行了

网友:
A14阻值就为零  ,而且不开机     A34正常   大家一直在分析A14就没有分析A34啊   谁能帮我分析下啊    小弟感激不尽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问下IO损坏会不会导致PCI槽的A14脚短路呢?

网友:
先摸看网卡温度高不高,再摸南桥,如都不高,就摸117,如果高,南桥就挂了‘

网友:
系统的3.3VSB待机电压是通过ATX电源的第九脚 紫色线5VSB经 1117 或 1084  等芯片转换而来的,转换出的3.3VSB  待机时除了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外,还给网卡提供3.3sb的待机电压,所以PCI的A14脚 短路有可能是网卡也有可能是南桥,具体的你可以通过先拆掉网卡排除后判断是否是南桥还是网卡短路造成的3.3V电路的!!!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但是我所说的IO会不会导致PCI的A14短路呢?  一定不一定?

网友:
受教了,谢谢各位的的精彩解答

网友:
如果3vsb有连到IO上面的话,那IO坏了就有可能导致3vsb(14脚对地为0),这个东西没必要去钻空子。

网友(2010-01-26):
io一般是连紫线5vsb的,不连3.3vcsb,如果1117击穿,也会照成A14短。

网友:
接电,没开机,南桥发烫=挂掉

网友:
IO 坏会引起PCI A14无电压的我。修ECS P4M266就是这样的

网友:
小飞朋友的解答很详细了,学习一下,不断进步!

网友:
我想想是不是可以用烧鸡法烧开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师的指导。。。小弟铭记在心了!

网友:
是的,我老师昨天也修到一块板子,也是IO坏,导致3.3待机电压短路的。还有1394也用到此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