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I不开机

楼主(2009-11-11):
开机无反应电指源示灯不亮,12V、5V来回跳低,电源IC203D6有点响,更换后0K,但过会又不开机了,新换的203D6又发出吱吱声,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一下203D6的外围元件吧

网友:
外围就那几个原件,都换了,还是没有解决,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