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4P800 SE 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我有一块华硕P4P800 SE 主办 USB 接口不能用 有5V供电,就是不识别硬件,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分析一下到底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华硕
不识别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BIOS把USB口禁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测另外二根数据线的阻值看正常吧

网友:
这个要查两个方面,一个是查主板有没有48m的频率发到南桥,有再查USB的数据信号阻值.前面可判断是ICS芯片问题,后面就可以判定是南桥问题,所有这些要在主板各个信号线是良好的,没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