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开机时亮度正常,但正常显示时亮度却暗下来

楼主(2009-11-11):
联想液晶开机时显示联想的牌子亮度正常,但正常显示画面时亮度却暗下来,;菜单中任何功能都可以调,亮度、对比度也正常,而且调到最大的光度,也改不了暗度,我排除过灯管,也改过高压试还是比较暗,这款机驱动板跟电源、高压是连在一起的,对于这种开机时亮度正常,有了画面亮度就暗下来的情况,不知高手们有什么高见?拜托了!

网友:
可能进工厂模式看能不能调一下

网友:
进工厂模式AUTo一下。

网友:
低压(12V供应高压的)不好,或者主控板不好

网友:
修个一个这种的,,是高压IC不良,换了一个就好

网友(2010-04-01):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MCU出错的可能性大,不行就换个通用的信号板试一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和那个显示黑屏差不多吧?如果真是那可能就是高压控制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部分绝对没有问题。我用过高压板试。屏也是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出现在驱动部分。还有就是调试部分。我怀疑是这主芯片坏了。这芯片是TSUM16AT-LF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解决了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