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要把5.2V的电压变成4.4V的电压,需要多大的电阻或
二极管
呀?
问题

网友:
随便两个二极管都行吗?

网友:
硅管道通 0.7v 锗管道通 0.3 V 自己去算 呵呵

网友:
一个电阻+一个4。4V的稳压管也行

网友:
用0.7V的二极管最好了,注意工作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2010-04-15):
这个要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负载电流有多大,及电压稳定性的要求才好做出最佳的回答。
比如负载很轻或者有时会出现空载的场合,二极管降压是不行的。因为电流不够的话,二极管的压降是达不到0.7V的。还有就是常见的稳压二极管也没有4.4V的。较为接近的是4.3V的标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