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UNF6A PRO 主板问题

楼主(2009-11-11):
我的电脑如果不玩游戏不会出现问题的,只要玩大型游戏玩久了就会出现报警声音,然后就自动关机.桥上我已经加上了风扇,还会这样.请问大家应该怎么修呢?谢谢
电脑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
先进cmos看看温度,温度高把机箱盖打开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不好吧

网友:
自动关机的时候,我摩CPU散热器也不是很炀啊,桥就比较炀,于是加了风扇,但是还是不行.我都知道是散热问题,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
换内存试下看

网友:
CPU散热器不是很热说明:
1 散热器和U接触不好,U的热量不能很快的传至散热器 (涂抹散热硅脂,要薄且均匀)
2 CPU真的不热。。。
这是单桥的板子NB最好加散热风扇,也建议把旧硅脂擦掉从新涂抹。
或者换个OC3的小鱼儿或者花无缺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