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技嘉主板不能通过排针开机

楼主(2009-11-11):
技嘉主板不能通过排针开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徐品权 -2 看到这样的帖就影响我的心情

网友:
你查下开机针到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到南桥.关键主板的走线.没看懂呢.哎.我只会看无件.线路怎么走的.是看反面吗.

网友:
不能开机的问题有很多,排针不开机,就沿着排针跑线路,一般多为短路造成的。

网友:
要嘛你搞错针脚,要嘛主板断线.你量一下这两个针脚对地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跑开机电路,从POWR -ON开始跑线跑,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看一下强行能否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主板断线怎么办.还有就是对地值多少正常.

网友:
强行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器没反应哎.显卡也工作了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429-1-1.html
看了你两个贴,知你是初学者,还是到基础知识板块多潜潜水吧,即使告诉你哪里有元件坏了,比如IO你是不能换掉这个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