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品牌机电源12V负载电阻求助!

楼主(2009-11-11):
一联想品牌机ATX电源12V输出的接地电阻烧毁,色环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有谁看得出?)。不知道该换上多大的电阻为好,一定要多少多少瓦的电阻吗,一般小个的不可以吗(烧坏的电阻个头是最大的)。

网友:
一联想品牌机ATX电源12V输出的接地电阻烧毁,色环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有谁看得出?)。不知道该换上多大的电阻为好,一定要多少多少瓦的电阻吗,一般小个的不可以吗(烧坏的电阻个头是最大的)。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棕 棕 黑 黑 110欧

网友:
220-300欧3瓦的电阻更换。

网友:
电阻色环的颜色有没有烧到啊

网友:
好像是棕 棕 黑 黑 110欧
引用 网友B:

已经看不出。说哪种色都有点像。

网友:
220-300欧3瓦的电阻更换。
引用 网友C:

我参考了一些图纸,认为可用200-500欧左右的,你的答案比较靠边,但不知可不可以用那种小小的电阻(目前没找到可代换的),那种小小的电阻会不会因功率太小再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里面的所说的想要精确的电阻大小还是要找一个好的电阻,那我有好的电阻那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所以作者这里有点矛盾。

另外你给的这个DOC文件乱码很多,使人看得一头雾水。

今天我无意看到了原贴子,地址在这,有需要的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692-1-1.html

网友:
看这个电阻的个头,应该是2W的,棕棕黑黑,好像是11欧的!

网友:
到其他电源上拆一个就是了,那个地方的电阻个头都很大,这个还用来问。我也经常不记线路上的电阻是多大,看不清了就看其他电源上是多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692-1-1.html
按此贴的估计值方法,我把没烧掉完的外皮全剥完了发现是大概3条“螺旋割线”的,也就是帖子所说的120欧-12K左右的,我比较了其它好几个电源(12V负载电阻大多在 50-500欧之间),最后选了个130欧左右的1-2W的(我没有再大的了,是多少W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猜的)。换上后还是老故障,短接绿黑线风扇转2秒左右就又停了,重来过还是一样。哎~~ka3511芯片的电源不好修呀。

消失一狼:我不确定是“棕棕黑黑”,因为我拆的时候外皮烧得比较严重,这些色环应不是原来的色了,我量了一下确实大概是9-10欧,但12V输出的负载电阻不应那么低吧?5V、3.3V的都比这值大呢!

邪灵小富 :我能有其它型号相当的电源来比较的话,我就不用发贴请教了!不同的电路,设计不一样,所用的原件也不一样,我看了其它各种不同设计的,这种负载电阻差别还蛮大的。不想随便乱用。想要确定大概的阻值。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我正在努力找出问题所在。
正参考以下贴子找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非常对,那个电阻大约10欧姆左右,用5W,10欧姆(标准参数)代换就行了。另外这个电阻焊接时要注意的是:焊接的腿一定要长一点焊到焊盘上,不要透过不打弯直接焊,防止过热再次开焊,同时因为工作时太热,最好把它打斜,远离电容。

网友:
回楼上:负载电阻阻值越小,功率损耗越大。如果用10欧,经计算:12×12÷10=14.4w。所以+12V的负载电阻是不会用10欧的。+3.3V一般倒是常用10欧:3.3×3.3÷10=1.089,为了安全起见都是用2W的。

楼主的电源用130欧2W短接绿黑线风扇转2秒左右就又停了,是电源有故障保护了,重点检查更换12V整流双二极管。

网友:
本想修改主贴,但时间已过不能再改,所以答案发在这儿了。不好意思。

问题已经解决,其实我换上那个130欧的电阻后电源其实是可以工作了的。只是原来没注意给电源加上负载,而这种电源如果没有负载是会再次保护的。我接上个风扇就正常了。

楼上的兄弟说得很正常,其实输出电压越大,所用的负载电阻往往越大。3.3V的一般只有10-40欧(十几欧的比较多)

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出一般12V的负载电阻因不同的设计而有所不同,一般都在100-500欧左右。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得向各位请教
这个电源的型号是:FSP230-60PNA(PF)
-12V 只有9.9伏左右(12伏有11.5伏),为什么-12伏那么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不会影响使用吧?

网友:
那个电阻其实是+5V的负载电阻,阻值是8.2欧 5瓦,大一点也可以,但空载时电压可能会不正常。

网友(2009-12-11):
回复 网友E:
楼上说的非常对,电阻色环是灰、黑、黑、银,阻值8欧,是5V对地电阻。我有相同的电源。

网友:
17楼和18楼的朋友,这个电阻确实不是5V的,是12V的对地电阻。这一点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看后面的电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你要仔细看,跑线路要细心啊!!你那个大电阻的一脚线路距离12V很近,但它的线路是转了个圈连到+5V的,不信你仔细瞧!不然你会后悔的。这是我的最后回复!!!!

网友:
多多学习!一个负载电阻闹得满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