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

楼主(2009-11-11):
各位老师我的笔记本是戴尔VOSTRO1000做了个系统然后装显卡驱动,装完后就死机,我强行关机,在开机就有长1短2的报警不过能进系统。希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把内存和显卡重新插下

网友:
1长2短,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把内存和显卡重新插下也不行。我现在也在想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是集成在南桥里的

网友:
显卡集成在南桥?我是没见过,

网友:
集成在NB里吧?

网友:
有报警先拆机看看,是不是内存,或者其他的短路问题。

网友:
显卡的希望大得多,好多款DELL遇到的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做BGA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去维修店送修吧

网友:
把内存拆了 用酒精洗下 看能不能开起来  如果不行的话   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内存短路显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