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6 671t-m 清华同方品牌机的板子 BIOS密码清不掉

楼主(2009-11-11):
电池取下来,跳线帽跳清除,然后跳线帽调回原位开机显示 电池电量低 时间未设定 提示按del设置,按del后提示输入密码 三次输入错误后提示F1 。密码清不掉 请教一下各位  这是哪儿的问题? 有什么办法 ?

网友:
你把电池拿下来反装上去,过几分钟试试,就是说给电池短路,呵呵

网友:
清不掉
输清华同方的超级密码吧
我记在笔记本上的,明天帖上来

网友:
版主 您的超级密码 查到了吗?先谢谢了

网友:
超级密码???版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谢谢 他是个775的

网友:
刚才试过了 775的板子也可以 精英的板 sis的 谢谢 各位

网友:
我也碰到过了,富士康代工的板,只有换器件刷富士康自己的BIOS才OK

网友:
密码是小写的thtfpc,无法清掉,只有刷BIOS

网友:
如果官网上可以找得到BIOS,也是不带密码的

网友:
实在不行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