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CPU不跑代码!!!

楼主(2009-11-11):
soyo945 CPU不跑代码,,请教下板主是什么原因我应该检查哪些地方!!!!
cpu

网友:
查的地方多着呢,用数字万用表查查吧

网友:
我查过还不是工作的 唉

网友:
CPU工作条件,上假负载测试各测量点电压是否正常,别告诉我没有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