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8S 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09-11-11):
今天一AOC 778S 显示器 出现上半部分无显示 ,下半部有显示,中间那有几条线,而且上下动,回扫,请问是不是场块出问题了?

网友:
场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此故障一般是正负两路供电有一路出了问题,多为引脚脱焊,供电电阻烧坏,电容失容等

网友:
这种机场块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多啊,TDA4863AJ 的。

网友:
是的 ,是TDA4863AJ .可是手头上没有啊! 不知道用什么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