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公共输出端对地040!!

楼主(2009-11-11):
X61刚拿来时,F15己坏了。与F15相连的U47是AO4407击穿了。

Q26和Q81也击穿了。

把这三个场管换后,X61公共输出端对地040。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上直流稳压电源,没有待机电流。

是不是有哪个芯片坏了。

测量各供电电感,与MAX1540和MAX8632相连的对地阻值L23,L50都为了016
换场管后,L33为472,L50为021。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种短路说好查也好查,说不好查也难,

上次主供电有个小电容短了,烧机都没烧出来,后来还是目检发现了问题

网友:
占了沙发的大哥!你说了也白说!白说好于不说!晕死人了~!

网友:
先把公共点的短路解决了。

网友:
这里是我找到的X61的PDF 和点位图。把包了的。

我现在接适配器,U47 P管的GS分别为20v和19v.整板没有上电。
就是没有导通。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图。

网友:
U47导通G要为低,那么通过分析DISCHARGE信号必须为低DOCK_PWR20_F加给Q18基极导通DOCK_PWR20_F 经过分压加给U47,  你的情况有可能是Q18没导通

网友:
Q18三个极都为19V左右  这种情况算不算Q18不导通。Q19G极没有高电平输出,拿直流稳压电源给个3.5V。 公共端有19V输出  暂时侧到现在  请大家多多帮忙 下部怎么弄。

网友:
今天的情况:
U69就是  BD4176KVT-GP  74.04176.07T   这个芯片短路了。这个芯片是开机芯片吗?

R908 100电阻,实测是150欧姆了。拿掉R908,公共点对486了。不短路了。

R769和R778都是20R5F-1GP,不是太懂。猜是20欧的。实测都是1M欧姆的。

BD4176KVT-GP  74.04176.07T   这个芯片有卖的吗?得多少钱?不贵的话,我想买个试试。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