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3耳机有杂音

楼主(2009-11-11):
机种:S73
故障现象:耳机有杂音。
维修分析:进系统确认故障为喇叭正常,耳机有杂音。看原理图发现喇叭、和耳机都连在功放芯片上,故排除声卡。重点检查功放和功放到耳机接口电路,检查发现功放有输出信号正常。故障点缩小到功放功到耳机接口之间电路,看电路图这之间只有一个电感和一个三极管。对这两个元件进行量测发现三极管Q36的阻值异常,换后OK。

网友:
现在附上耳机电路图